求助一种配件,网上找不到

楼主(2018-08-01):
各位大神在两根方钢管垂直连接的时候都是怎么做的,都是斜切焊接吗?看到别家的图纸上有一种连接件但找不到,一起看看有没有见过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这个好像是直接把方钢插进去就可以快速定位了

网友:
这个东西?

网友A:
用方管的地方一般需要的强度高,是不是焊接更好啊。
这东西好像铝型材的时候用的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方管的地方一般需要的强度高,是不是焊接更好啊。
这东西好像铝型材的时候用的多吧。

这个是打算定位之后再焊接的,更方便一些

楼主:
谢谢啊 ,是类似这样的三通件 ,有了名字就好找了

网友:
框架弯头

网友:
大方管插入小方管里可以用销子固定。

网友:
真的不错。哪家的样本?

网友(点评):
上海颖盛机械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