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要加储气罐,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楼主(2018-08-01):
因为萃取位置风量使用较大,为1200Nm3/h。请问各位大神一定要加储气罐吗?原因是什么?管径要怎么确定?谢谢
不加

加罐

网友A:
如果萃取所用风量比较大,连续工作,需要增加储气罐。

管径的计算需要知道气体流量,气体在管道内的流速。d=(4*Q/3600*3.14*v)^1/2
Q……流量,m^3/h
v……速度,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萃取所用风量比较大,连续工作,需要增加储气罐。

管径的计算需要知道气体流量,气体在管道内的流速 ...

请问增加储气罐的原因点是什么呢?如果空压机制造气体满足流量需求,加罐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看看后端工艺要求是否要求连续供气?工艺对流量和压力的要求是什么?综合考虑前端压缩机和后端的工艺要求一起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后端工艺要求是否要求连续供气?工艺对流量和压力的要求是什么?综合考虑前端压缩机和后端的工艺要求一 ...

我在前端已经增加了储气罐10m³,工艺要求连续供气,那在风刀处还需要增加储气罐吗?压力要求是6KG,使用量为600Nm³/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前端已经增加了储气罐10m³,工艺要求连续供气,那在风刀处还需要增加储气罐吗?压力要求是6KG, ...

储气罐还有稳压的作用,风刀的压力有不能波动而保持稳定性要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增加储气罐的原因点是什么呢?如果空压机制造气体满足流量需求,加罐的意义是什么?

增加储气罐是为了保证供气量,你那么多接头需要的用气量大,空压机制造气量的速度不一定能满足的,用气量是瞬间的管道内储存的气压是不能满足的,只有大的体积储气罐能满足瞬间释放的空气同时能保证气压不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气罐还有稳压的作用,风刀的压力有不能波动而保持稳定性要求吗?

要求稳定,但是分汽缸到使用端距离近 ,这样也是要加么?我知道加罐稳妥,我只是有点想不明白要加的原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储气罐是为了保证供气量,你那么多接头需要的用气量大,空压机制造气量的速度不一定能满足的,用气量 ...

我空压机的选型已经是留有余量了,有点想不通,其实我在进分气缸前有个10立方的储气罐了。

网友:
专业问题,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空压机的选型已经是留有余量了,有点想不通,其实我在进分气缸前有个10立方的储气罐了。

是不是你出气管直径太小了导致了瞬间的排气量达不到要求了,分的管路越多瞬间的压降太大。

网友:
这个是根据具体工况和使用要求来定的。不是说必须加吧。

网友:
一般气路系统中都是要增加储气罐以稳定气路的。

网友:
空压机气压不稳定就需要加储气罐。

网友:
断续使用能达到比起源大的流量,但是连续使用不会增加气量只是稳定作用吧?

网友(2018-12-03):
不放心就风刀那单独加给储气罐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