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机构的内部结构方式

楼主(2018-08-01):
碰到一种类似固定销似的结构,拧到底可以起到下面限位作用。往回退螺柱拧到一定程度,不能完全拧出(拧不动)。有没有人知道其内部构造。

网友:
那个螺杆上面某个位置加个销不就可以了吗,上下限位

网友:
紧定螺钉

网友:
如果图只是这样的话应该不可能吧。。。按照你的意思好像是向上向下都是能拧死的,这样加工按理说划不来啊。。。其他锁死方式岂不是更简单么。。。

网友A:
防脱出螺栓?中间有一段螺纹
螺栓是细腰的,光杆比螺纹细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脱出螺栓?中间有一段螺纹
螺栓是细腰的,光杆比螺纹细
是这样吗?

我也猜想过这样的结构,但是里面是怎样的没想出来。这个件已经焊接到骨架上了,还不能破坏,所以看不到里面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脱出螺栓?中间有一段螺纹
螺栓是细腰的,光杆比螺纹细
是这样吗?

你的猜想是对的,光杆比螺纹粗。中间那段不用螺栓用的螺杆,拧入后顶部打螺纹胶套入星型把手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