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问题

楼主(2018-08-01):
现在想检测来料钣金厚度1.2和1.5mm,请问有没有好用的传感器之类的,简单暴力不显LOW

网友A:
不用感應器測導通可以嗎

网友:
基恩士官网查查,应该很容易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感應器測導通可以嗎

可以啊,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这个好像很多的吧,我们公司以前就做过类似的。

网友B:
单纯依靠传感器实现的话,选择并不多
接触式的:低精度位移传感器,不过这个需要额外增加一个抬起和落下的动作,可以考虑弹簧+手动,或者气缸
非接触式的:激光测距传感器,依旧是选低精度的

接触式的便宜,但是需要有额外动作,非接触的简单,但是价格高

如果有一定设计能力,可以自己设计一个杠杆机构,把0.3mm的厚度差放大,10倍比例放大以后,可以到3mm,这样放普通的接近传感器就可以检测了。这个方法价格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纯依靠传感器实现的话,选择并不多
接触式的:低精度位移传感器,不过这个需要额外增加一个抬起和落下的 ...

这个方法确实不错  学到一招

网友C:
传感器很多,第一看你场合适不适用,第二看你愿不愿意花那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很多,第一看你场合适不适用,第二看你愿不愿意花那个钱

去基恩士咨询吧,自己不了解的话

网友:
是相同材质和面积的吗?工件大小是多少?如果两者重量有很明显的差别,可以利用重量来检测。
比如到一个指定的单元,下面有一个带弹簧的顶升机构,重的那个顶不起来,轻的可以顶起来,然后在顶起来的部位加一个感应器,通过感应器来判断厚度,检测不到是厚的、重的,检测到的是薄的、轻的。。。。
大概这个思路,细节需要优化(定位啥的)相对来说东西不多,机构比较简单,成本可控

网友:
麻烦,线切割两个仿型。

网友:
简单粗暴,基恩士激光位移传感器IL系列,检测厚度宽度高度 都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钣金具体什么样子,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做个限高块,相差0.3 ,高的卡主,低的划过去。

网友:
允许检测误差有多大?一般非接触式的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