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如何更换图框格式

楼主(2018-08-01):
在SOLIDWORKS中零件已完成工程图,但我想换一种图框格式,零件图不变,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只替换图框格式,零件图不变)

网友:
手头没有SW
能换,重点是,新的格式文件后缀与以前的格式后缀不一样。
改下后缀就行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更改图纸纸张大小?还是更改图框?
更改图框的话,在图纸空白处邮件,在弹出的菜单中点“编辑图表格式”,即进入图框格式,对图框进行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更改图纸纸张大小?还是更改图框?
更改图框的话,在图纸空白处邮件,在弹出的菜单中点“编辑 ...

那不是更改是编辑.

网友:
市面上类似的插件不少,100左右的样子

网友:
点击工程图空白处,右键-属性-浏览,选择编辑好的模板,注意后缀是SLDDRT的,可完成替换

网友:
6楼说得对。

网友:
这基础问题楼主竟然不知道,你当初是怎么学solidworks的。
右击图纸空白区域,选属性,自然就可以更换图纸格式。
话说楼主究竟要的是图纸格式还是工程图模板,楼主及楼上几位瞎答的究竟知道不知道这是两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