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风机除气如何设计

楼主(2018-08-01):
在一个长27米宽6米高3米的房间上面要设计管道来吸除房间里面的废弃,开5五个25CM左右的吸气口。有没有专业的朋友可以指导一下,要选多大的风机,管道大小要怎么设计?谢谢

网友:
你可以这样考虑: 5个250mm的吸气管往空间里换新气,离心风机要将同样气量的废气从空间换出去。你通过5个250mm管道的换气量来计算离心风机的气量。

网友:
也没说时间,是一秒钟换完气,还是1小时换完气啊。你要是一个月换完,用嘴吹就行了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2023-12-0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