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硅胶吸盘的耐热性能

楼主(2018-08-01):
现在需要用吸盘吸取170到190度的产品,想请教一下普通硅胶吸盘的耐热温度是多少?在这种环境下可以正常工作么?
还有吸盘和金具连接部分是卡槽的话,硅胶会不会高温状态下软化了,就算可以工作也会直接和金具分离掉落?

希望有相关经验的人士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感觉你直接问吸盘厂家比较好

网友:
PIAB 红色硅胶材质,耐高温200℃。

网友:
C:\Users\宋腾飞\Desktop

网友B:
看的MISUMI上的 不知道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直接问吸盘厂家比较好

刚才问了,回复如下,希望以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MISUMI上的 不知道合不合适

我直接问怡合达的技术支持,跟你这个差不多,谢谢解答

网友:
选取耐高温吸盘材质,200℃不在话下,不过你没说吸附多长时间,时间应该越短越好

网友(2018-11-12):
这种耐高温做的还算比较多,前几天做的一个取模的课题,200度保持20秒,没问题,损耗率还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