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薄碟簧对口组合承受压力大小问题

楼主(2018-08-01):
我想问问各位前辈:厚薄碟簧对口组合承压大还是薄厚碟簧对口组合承压大?具体如下图所示,压力从上往下压。图示A是3片薄的和1片厚的组合,图示B是3片厚的和1片薄的组合,请教哪个组合承压最大?谢谢,挺急的。

厚薄碟簧承压问题

厚薄碟簧承压问题

网友:
1.你这种用法,基本按薄的的算,除非压缩行程很大把薄的都压平了,才能按厚的碟簧压缩量计算压力,
2.你这两种摆法承受压力基本相同。

网友:
为什么不放一样厚的呢?

网友:
按杨氏模量算,承载一样。形变不一样。

网友:
GB/T 1972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我明白了。我第一次见这种装配方式,拿不准该如何计算承重力。

网友:
B承载能力强

网友:
楼主问的是最大承载能力吧。上述两种方案B方案承载会大。如果两种方案都满足使用,相同压力下,A方案比B方案变形量大。

网友:
理论上完全一样,看成一个整体,内部不管。实际有这么用的吗?

网友:
同向叠起来压力可能打些,而且这个也要看9外形大小的。

网友:
受力 初始都是按照最薄的计算,形变达到一定数值按照厚的计算,
可以画出两种不同的受力变形曲线, 最大和最小受力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来看看,顺便赚点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