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升降位移台需求

楼主(2018-08-01):
求教各位大神:需要做定时自动升降、位移的小型设备。位移幅度上下10CM,左右10~30CM。

网友:
你这个要求不够详细啊

楼主:
补充说明:需要做一种小型的,放在写字台上的定时移动或升降设备。底座不动,上边的台子可定时移动。类似升降梯。上下、左右移动。

网友:
需要具体一点

楼主:
需要一种可以搁置物品的台子,台面可以搁置一个鱼盘大小物品。台子底座不动,台面可以定时移动,向上,向下,向左,向右。
例如:台面的移动轨迹用A.B.C.D.E来表示。A点:中心点位置,B点:高点,比A点垂直高10CM,C点:低点,比A点低10CM,D点,左边点,A点向左10公分,E点,右边点,A点向右10公分。
轨迹举例:A点到B点,B点再回到A点,A到D,D到A,A到C,C到A,A到E,E到A
轨迹可以固定,比如,隔10分钟,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固定不动。再隔10分钟,再进行下一次移动。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卫星,leo_smile

网友(2018-10-09):
我这里可以做,你在哪里,联系电话13925238414    13038863529卢

网友:
我这里可以做,您在哪里。我电话13925238414   13038863529卢。 您需要长宽高各为多少,XYZ行程各为多少。承重多少KG。要多少台?

网友:
自己参考自动上板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