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m厚的Q235A板攻牙

楼主(2018-08-01):
‘’在一张20MM厚的铁板上攻M16X2.0的牙,底孔直径14,车间工人说没办法攻牙,必须把孔开到14.5.是这样么?还有朋友说要攻三次,用3把不同的丝锥攻牙
有些想不明白大家是怎么攻牙的?

网友A:
M16螺距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6螺距是多少啊

2.0

网友:
忽悠你

网友(点评):
多学多做多看少说

网友(点评):
前两天车间用摇臂钻攻M20X2.5螺纹,底孔加工中心铣成17.5,还是合金模具钢,没问题!

网友:
是的。新手标底径多此一举。只要告诉M16X2.0,其他不用管。甚至连位置也不用明确。

网友B:
让他用14的钻头来回多过几下孔,本身尺寸出来大概在14.2了,还扩什么,到时候通止规都没办法测。报废孔。他要是搞不定,你自己攻给他看看。

网友:
要看怎么攻这个牙,如果是用手扳的话,底孔Φ14是很难扳动的,那要个大力士才扳得动,所以要扩孔,但大力士也很难把牙攻正了,又要用力又要保证垂直很难的。如果是机攻的话,小型的攻牙机也是攻不动的,要用对应的攻牙机才行。所以要看现场情况!

网友:
M12及以下的螺纹在铸铁和Q235上可以手动攻丝,M12有些吃力但可以做。
M14及以上一般都是上攻丝机了。

网友:
只能说是理论与经验的矛盾

网友:
你的才是对的,14.5攻出来没有拉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让他用14的钻头来回多过几下孔,本身尺寸出来大概在14.2了,还扩什么,到时候通止规都没办法测。报废孔。他 ...

估计楼主攻不出来的,要不人家会拿你开心。

网友(点评):
我们老大曾经说过,男人,洞都不会打,还能干嘛?话糙理不糙,要多动手,特别是简单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攻不出来的,要不人家会拿你开心。

第一个是我自己攻的,主要是好奇大家碰到这么奇葩的员工这么对待。。。。。。。。。。

网友:
铆螺母可以替代吗?

网友:
别听工人说书,纯粹涂省事。M16的孔,直接就用机床攻了。手工要攻,要顶活络顶针才能一定程度上保证垂直度,而且还不容易断丝锥。而且M16的螺纹底孔打到Φ14.2就顶天了。我以前单位M56的螺纹,床子攻不动都是活络顶针加手攻。而且用机用丝锥,都没有用手用丝锥(基于成本的原因老板不同意用)。虽然都加工出来了,但是,螺纹的残余加工应力很大。

网友D:
为什么不用螺纹铣削加工呢,加工速度快精度高同时刀具也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螺纹铣削加工呢,加工速度快精度高同时刀具也耐用

加工成本高多了呀。

网友:
工厂里面加工M16X2的粗牙螺纹,一般都会打14.5的底孔,这样攻牙方便一点,标准是打14mm,要看情况来。要是只是加工几个螺纹孔的话,就直接打14mm底孔,一般14mm钻头钻出来,孔都会大一点有14.2,要是批量加工,而且客户不会用螺纹规检测的话,就直接打14.5mm,攻牙漂亮,而且不会烂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