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铁方管内壁的焊疤如何去除

楼主(2018-08-01):
如图方管内壁的焊接处,有什么方法能去除

楼主:
请教有经验的大师傅

网友:
去不了
焊接工艺上叫  单面焊双面成型
焊接的时候就不能有疤。
要不搞个微型机器人进去?

网友:
搞不了,堵头封板吧。这样就看不见了。型材也分有缝和无缝,如果要求高,还是买成品或量大订购成品。

网友:
花那么大工夫搞这,为何不用无缝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