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曲线阵列纸阵列一半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8-01):
SolidWorks曲线阵列纸阵列一半是怎么回事,想画一个链板输送线,跟链条的曲线阵列相同原理,不过链板只能阵列一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因为你用错了,应该使用链式阵列,而不是曲线阵列,而且曲线阵列也用错了,组合曲线不是曲线,它是特征,曲线阵列中的曲线是有范围的,不是你老人家望文生义,自以为是的曲线。
且看帮助文件

网友(点评):
你好,我之前的链条阵列都是用的曲线阵列,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麻烦问下链式阵列在哪啊,没找到

网友(点评):
使用链阵列可以了,谢谢,用曲线阵列链条的时候生成的是一个零件好用,而链阵列生成的是多个零件,用迈迪生成明细表的时候不好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