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轴承配合的轴的公差标注问题

楼主(2018-08-01):
我想为一段轴径配套一副圆锥滚子轴承,查机器人用轴承样本,如下图红圈。
我对我的轴径标注了如下图的公差,红圈

我的标注方法对么?

附轴承样本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bgpAOKdfwa9nlqYOYiOGQ 密码:yt04

楼主:
感谢!就是说:选用某个厂家的轴承,应该首先查看其样本,来决定公差的标注和设计,而不是参考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那个公差范围不是”超过18到30”吗?轴径是15,样本中没有轴径15的,你咨询下轴承代理商轴径15能不能按此选择?

对于有具体轴承样本的根据轴承样本选择,样本中没有就根据设计手册和这个轴径安装轴承的功能要求。

网友(点评):
感谢!认真仔细!我是暂时以这个为例,举一个例子!

网友:
15的直径不在18-30之间

网友:
标注没毛病。。。。。。查手册也没问题。

网友:
不全对,大批量的可以这样做;
小批量或要求高的都是配磨,因为每个轴承的内径是不一样的,可以按照轴承的“出生证”的公差配磨+0.011/+0.002.

网友(点评):
感觉您说的这个挺准确!

网友:
有的行业不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
对的 P4基轴制 你标的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