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皮带不要张紧结构来使用

楼主(2018-08-01):
大家都来发表一下看法,那些工况、结构用平皮带是不需要加张紧结构的
对这类结构使用有什么心得体会

网友:
恕我浅薄,不张紧怎么和带轮贴合

网友:
额,设计的不是很多,但接触的不少,一般情况,中心距不可调的情况下都用张紧结构。小型,微型近距离的带传动,一般都没有。通过电机可调。对于大型的、长距离的中、重型载荷的带传动,都有张紧机构。希望楼下设计大神多指教。

网友(点评):
谁赞成。谁反对

网友(点评):
我话讲完。

网友A:
电机座子U型槽,可调中心距,不采用张紧

网友:
111

网友(点评):
你就是那个经常被我锤的人?

网友:
最好再打点皮带腊。

网友:
最简单的腰孔加螺丝就能张紧,为何不用?不用也就少颗螺丝

网友:
看受力情况吧,应该是要张紧的

网友:
家里收稻谷时柴油机带动滚筒的V型皮带没有张紧轮,但柴油机安装座是U型孔。

网友:
一般都是中间加辊 用来张紧,要么被动辊调节张紧,不张紧反正我领导是要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子U型槽,可调中心距,不采用张紧

调中心距和张紧有什么区别的,调中心距只是张紧的一种方式而已

网友:
还没做过不用张紧的,即使不带张紧机构,在皮带中间的电机安装部分机构也是U型可调的,起作用也是张紧的效果......

网友:
博世TS2同步带系列就没有张紧,计算好了就可以

网友:
看啥皮带,啥负载,不打滑就可以。

网友(点评):
平皮带,普通负载,不用张紧机构

网友(点评):
皮带有弹性,方便拆卸,不跑脱不打滑,那就可以。没必要一定要涨紧,反而增加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中心距和张紧有什么区别的,调中心距只是张紧的一种方式而已

我只是说不用外加张紧机构,没有哪一种皮带是不用张紧,皮带打滑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