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关于液压泵柱塞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8-08-01):
公司一台kobelco330挖掘机,液压泵型号k3v112td,现在经常出现液压泵柱塞滑靴断裂脱落的问题,每次更换一套新的柱塞和泵胆,使用不长时间拆检后发现柱塞和滑靴球头处有明显间隙,测量压力得知发动机高速空载下p1泵约10兆帕压力,p2泵约5兆帕,有哪位大神或者老师傅给指点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小弟我在这里跪谢了!

网友:
跟厂家和供应商没有咨询过此事?先听听厂家怎么说?自己的产品,他们最熟悉。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02 07:29跟厂家和供应商没有咨询过此事?先听听厂家怎么说?自己的产品,他们最熟悉。
暂时还没有联系,配件供应商说还没有发生这样类似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还没有联系,配件供应商说还没有发生这样类似的事情

别听供应商忽悠你,即使他们产品有类似的问题发生,也未必能告诉你真像。看你的描述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小问题,还是找供应商,协助他积极解决问题,他解决问题的态度不积极,说话再好听都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1.柱塞经常拉断的话检查吸油滤器是否阻塞。
2.空载压力不正常,空载10Mpa太高了。检查控制阀组是不是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