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7配合问题求助

楼主(2018-08-02):
  公司新装的SolidWorks2017小毛病特别多 什么卡死啊  拉出来的表格不对啊 麻烦得很 也不知道在哪淘来的版本  有一个问题一直让我很闹心 就是给零件添加配合时零件无缘无故的跑好远  比如添加一个零件与上视基准面重合关系 2016的话零件会直接移到上视基准面水平方向是不动的  现在2017在水平方向也会移动好远 找了不到在哪设置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路过,不用这软件,帮不上,抱歉!

网友B:
试试打开或关闭工具-选项-装配体-添加配合时优化装配体放置位置,也许会有些帮助

网友:
CREO用户路过,帮顶一下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这问题,一直没解决,我都是配合的时候先把零件拖动到配合点附近,跑的远的话全屏显示

网友:
我是两个中心距配合是居然配合到最小距离了,问题软件公司也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不用这软件,帮不上,抱歉!

不用你回什么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打开或关闭工具-选项-装配体-添加配合时优化装配体放置位置,也许会有些帮助

可能是这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打开或关闭工具-选项-装配体-添加配合时优化装配体放置位置,也许会有些帮助

没有这个选项啊

网友C:
看一下版本,SP0.0建议不要用,各种幺蛾子,DS的老毛病了
我自己一般都宁愿用老一点的比如说2014,但小版本一定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版本,SP0.0建议不要用,各种幺蛾子,DS的老毛病了
我自己一般都宁愿用老一点的比如说2014,但小版本一 ...

是哦 今天还发现打包命令没了

网友:
装配的时候 ,按固定件插入,即点击左侧的对号,不要点击装配界面,固定后右键浮动再装配。或者,右侧打开文件件,直接拖入,在拖入之前,选择要装配的位置,尽量放大一点(我常用的)。但有时候会出现问题 F键找一下。建议不要按着CTRL装配,鼠标点选。还有就是楼上有人说的,一般安装软件SP3以下我都不会安装。建议你安装两个版本,这个2017的留着打开高版本的文件就好,重新下载一个2016或者2015 SP5的版本。目前我们都用2014 SP5的,有2018 SP2.0的,我都没安装。BUG太多……其实,软件用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多想想办法,变通一下思维,你会发现有很多方法解决问题……你要摸索出好的方法,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网友(2019-08-05):
选SP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