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IGUS这样的滑动轴承能在水里长期使用吗?

楼主(2018-08-02):
帮人做一个鱼缸里的装置,打算用滑动轴承,类似 IGUS 这种。间歇运转,每天累计大约运转6小时。
请问:如果长期淹没在水里,会不会污染水质?会不会不润滑了?
因为我的驱动电机非常小,如果不润滑肯定拖不动的。
而且客户也很珍视他的鱼。
在 IGUS 的资料里没看到和水有关的内容。
谢谢!

网友A:
运行精度不高的话,用304不锈钢,泡在水里,水不就是润滑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精度不高的话,用304不锈钢,泡在水里,水不就是润滑剂吗?

这个倒是考虑过,但是不锈钢太重了。另外也担心磨损后撞击的声音,哪怕只是轻微的“丝丝”声,也会彻底破坏氛围。所以还是倾向于塑料轴承。

网友:
POM应该能够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
再说,你的运动速度很高?

网友:
iglidur® UW160,套筒轴承带法兰,毫米
iglidur® UW160,套筒轴承带法兰,毫米
 符合RoHS标准
符合2011/65/EU(RoHS 2)标准
符合KTW标准,适合与饮用水接触
在液体中长时间运转时极度耐磨
适合与饮用水接触(符合KTW标准)
对液体介质有很好的抗性

既然你知道易格斯,上网站看一下,水里面用的,蒸汽,高温,化学腐蚀,基本都有。

网友:
我也有防水防尘直线轴承的需求。

后来了解到IGUS,宣传广告上防水防尘静音,耐磨,寿命长。简直就是无所不能。

lz可以试试。

网友:
IGUS有相应产品的

网友:
转速,负载不高的直接用PTEE的做一个好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