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轴承的选型手册,哪个牌子的都可以

楼主(2018-08-02):
关于涉及到与各个级别轴承配合的轴与孔的公差,现在需要确认轴承内外径的公差,谁有涉及到轴承内外径公差的手册,能否分享下,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网友A:
“轴承内外径的公差”与轴承厂家无关。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内外径的公差”与轴承厂家无关。

为什么呢,那应该有个标准吧,比如P0的6001的内外径的公差是多少,我就是想找下关于各个级别轴承内外径的公差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

机械手册貌似没有没有吧,只有每个类型基本尺寸和基本参数,没有涉及到公差

网友C:
机械手册查公差配合特性及应用就行,然后根据你实际要用到的查表就行,就如上面几位说的,跟厂家没关系,他们也是根据轴承设计标准做的,而轴承设计标准不就在机械设计手册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手册查公差配合特性及应用就行,然后根据你实际要用到的查表就行,就如上面几位说的,跟厂家没关系,他 ...

好吧,我还想着有现成的手册可以查的,看来不能偷懒

网友:
你先选好轴承型号,然后上淘宝随便找一家问问,应该会有客服知道的

网友:
建议查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版本。

网友D:
我有SKF轴承样本,纸版的,很厚,你把轴承类型定下来,轴径是多少?我给你拍几张图片。给你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SKF轴承样本,纸版的,很厚,你把轴承类型定下来,轴径是多少?我给你拍几张图片。给你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SKF轴承样本,纸版的,很厚,你把轴承类型定下来,轴径是多少?我给你拍几张图片。给你个参考。

轴径为φ15,选用深沟轴承61902,谢谢啦,能帮帮我看看么,最好是能拍几张深沟轴承内外径的公差,让我参考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轴径为φ15,选用深沟轴承61902,谢谢啦,能帮帮我看看么,最好是能拍几张深沟轴承内外径的公差,让我参 ...

单列深沟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列深沟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