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机富锌底漆(车间底漆)的含锌量

楼主(2018-08-02):
据说含锌量不同价格差别很大,客户没有含锌量要求,油漆说明书上也没有含锌量这一参数,诸位遇到过这问题吗,怎么解决,直接选含锌量最低的那种可行?

网友A:
这个含锌量直接影响到涂层的防腐蚀性能,含锌量低可能防腐蚀寿命减少,可能一两年会受到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含锌量直接影响到涂层的防腐蚀性能,含锌量低可能防腐蚀寿命减少,可能一两年会受到腐蚀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