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6063攻牙求助

楼主(2018-08-02):
一个工件上面有200个牙要攻,美制No.8-32,牙深19,转速大概多少合适,用的yamawa 螺旋丝锥。

网友:
这个是出口的吧? 建议用挤压丝锥,别用螺旋槽丝锥。挤压后用通止规检查一下,刀具商会给一个参考线速度。这个螺纹是航空螺纹吗?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对,要发货到美国的。

网友:
盲孔还是通孔?设备是台钻还是加工中心?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盲孔,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盲孔,加工中心。

用挤压丝攻,转数300、500都可以的,主要是底孔深度够,用丝攻刀柄,切削丝攻没接触太多不太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