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是怎么设计加工的

楼主(2018-08-02):
如题,如下图片,这个是如何设计加工的。想自己做一个同步芯轴。

网友:
这有啥难度!实物测绘下,出图,车铣床就搞定了.

网友:
圆盘上车床,旋风槽上铣床,没啥难度,普通一个车间工人看着实物测绘一下估计都能干出来

网友A:
有带铣削功能的车削中心可以直接加工,精度高,行为公差保证的很好,或者是先车后铣,一样可以加工出来的

网友:
车铣加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带铣削功能的车削中心可以直接加工,精度高,行为公差保证的很好,或者是先车后铣,一样可以加工出来的

你好。我想问下这个旋风槽是怎么设计的,我需要自己重新设计一个能带动三个卡座联动装置。谢谢!

网友:
根据需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