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带组装困难 求大神分析

楼主(2018-08-02):
    如下图片 是刚表带的组装 现在难点是生耳的间隙很大 晃动 造成组装困难 有没这方面有经验的大神  指点 指点。谢谢!

网友A:
这类自动化组装设备要注意:链接表带时,插入的生耳要在箭头的反方向,并且是钢针圆的一头先进,即较小那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自动化组装设备要注意:链接表带时,插入的生耳要在箭头的反方向,并且是钢针圆的一头先进,即较小那头 ...

现在做辅助治具 手动组装都麻烦 表带设计的时候就有问题后期太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