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改工程图里的公司名字

楼主(2018-08-02):
       公司在另一个地方开分公司,但是工程图里面的公司名字想改成新公司的名字,有没有什么快速的方法?批量改呢,一张一张的改太麻烦了,得有好几千张。。。。

网友A:
二次开发。

网友B:
Solidowrks的话用LiteTools 1.9.12,这个工具完全满足你对于SW之外的功能要求。
其实就是另外做模板,然后批量替换图纸模板。

网友C:
找个第三方工具,带有批量属性修改功能,或者干脆自己写个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第三方工具,带有批量属性修改功能,或者干脆自己写个宏

第三方工具好像只有用第三方的工具出的图才能改的吗,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开发。

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owrks的话用LiteTools 1.9.12,这个工具完全满足你对于SW之外的功能要求。
其实就是另外做模板,然后 ...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第三方工具,带有批量属性修改功能,或者干脆自己写个宏

SolidWorks自带的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 2014这个批量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owrks的话用LiteTools 1.9.12,这个工具完全满足你对于SW之外的功能要求。
其实就是另外做模板,然后 ...

我下载下来这个工具,怎么不好用呢

网友(点评):
自己摸索下,熟练了就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方工具好像只有用第三方的工具出的图才能改的吗,大神

不是,其他工具出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