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VC板的加工

楼主(2018-08-02):
  现有PVC板异形加工件,由于没有锯床,安排到了水切割,但板轻且不平整,导致不合格。目前经济加工PVC异形板有哪些方法。

网友:
顶一下

精雕机

网友A:
雕刻机啊,适合各种塑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雕刻机!!!!!!!!!!

工件加工要求不高,用雕刻机怕是会被开除哦,在一个我们也没有精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啊,适合各种塑料板

考虑成本啊,工件要求不高还是大批量各种PVC,要是用雕刻机还不如买一个锯床。

网友:
电热切割机

网友:
非金属激光切割机

网友C:
加工直线台锯最好了,曲线不复杂的可用带锯,当然雕刻机最好。
我常用PVC做样机,上述的三样工具常用。

网友D:
可以用加工中心或雕刻机铣削出所需的形状。

网友E:
电热切割机其主要功能是采用电热方式,平面切割聚乙烯苯板、挤塑板等平板保温材料,也试试PVC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直线台锯最好了,曲线不复杂的可用带锯,当然雕刻机最好。
我常用PVC做样机,上述的三样工具常用。

是这么回事,我们原来决定买推台锯或者带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加工中心或雕刻机铣削出所需的形状。

成本太高,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热切割机其主要功能是采用电热方式,平面切割聚乙烯苯板、挤塑板等平板保温材料,也试试PVC板吧

不太了解,可以打听一下,谢谢

网友:
為甚麼板輕不平整就不行啦? 你的水刀沒有高度跟蹤功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