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张草图上绘制一条在三个坐标上都有位移的线

楼主(2018-08-02):
各位大神,谁知道如何在一张草图上绘制一条在三个坐标上都有位移的线!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就是空间曲线喽!
但是你问的不是很严谨,一般来说草图是平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草图

3D草图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就是空间曲线喽!
但是你问的不是很严谨,一般来说草图是平面的!

我也是刚遇到这样的,改怎么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刚遇到这样的,改怎么画呢?

我印象中画过一次,不过是用多个面草绘拼起来的,当时只是做一个扫描的轨迹线,比较简单复杂的就没搞过了

楼主:
会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了!谢谢大家

速度可以呀,这么快就会搞了

网友:
先画两条端点相连的线,一条在XY坐标系移动,一条在YZ或者XZ坐标系移动,连接首尾画第三条线。用点代替那两条线也可以

网友:
solidworks里面基本上就是先格局坐标画点然后用样条曲线把点连起来

网友:
UG里面的3D草绘可以做出所需的形状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