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社友POM齿条加工商

楼主(2018-08-02):
各位社友,有认识江苏POM齿条加工比较好的公司吗,谢谢

网友:
POM材料韧性很好,切削时,产品会产生弹性变形,刀具离开后会产品会恢复一定的变形量。针对这些因素可以采取以下以下措施:1. 粗加工前将毛胚做标准,再开粗,尽量多分几次加工,减少变形量。也可以用粘胶水的方式加工,这样变形就很小。2. 采用白钢刀(高速钢刀具的俗称)加工而不用合金刀,因为白钢刀很锋利,切削时产生的热量相对要小些。3. 切削量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