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型圈的线径和密封大小的关系

楼主(2018-08-02):
O型圈是在实际结构设计常用的一个密封件,但是我们一般都是选用常用的线径,比如2.65,3.5等等,但是我在想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指导一下,他们选择的标准或者线径和压力的关系呢?在此先,谢谢了,也请大家踊跃分享自己的设计经验

网友:
线径与密封大小和压力高低没直接关系,与结构有关,适当的线径可以降低加工和装配难度

网友:
一般是根据零件的轴颈或壁厚选的,首先肯定是要保证结构强度和工艺性。找个进口的O圈样本,上面介绍的比手册要详细实用

网友:
线径主要和本身机构的大小有关,粗的轴肯定会细轴用的要大,内径也好,线径也好,这个和空间关系比较大。
至于线径和槽的尺寸的关系,这个有标准的,你可以网上找点商家或者生产企业要目录,都有。主要是和O型圈的压缩率有关,一定范围内的压缩率能够密封性能好又不至于挤压得过分导致O型圈寿命变短。
O型圈除了尺寸之类的更多的我觉得是材料的选择,根据不同介质选O型圈材料很关键。
压力的话,如果压力较大就加挡圈什么的了,问题不大的。当然超高压我也不清楚。
以上都是我的一点点经验也不知道对不。

网友:
有国标的

网友:
这个问题在《机械设计手册》或者O型圈厂家的样本里都有选择方法,好好琢磨下。

网友:
推荐 GB/T 3452.1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看楼下

网友:
线径和密封没有多大的关系,主要是根据配合件的尺寸来定,设计时需要考虑O形圈的密封量,达到最贴合的效果就好。

网友:
看看机械手册第三册

网友:
实际上要看在哪个位置,密封什么物质,不能一概二轮

网友(2018-09-19):
o型圈和压缩率和伸缩率有关

网友(2018-10-23):
线径和压力没太大关系,主要看压缩量。只要压缩量保证了,就能确保良好的密封效果,一般静密封压缩量在百分之15到百分之30之间,密封良好。

网友(2019-01-09):
优先选用线径粗的

网友(2019-05-22):
同样寻求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