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换接头怎样精确对接?

楼主(2018-08-02):
如图所示的快换接头,公头装在机器人手爪上,母头装在工装上,要求手爪夹紧工装时,公头和母头能自动接通,为工装持续提供真空。公头和母头单边间隙仅0.08mm左右,这个怎么实现精确对接,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如果机器手的定位精度达不到你的要求,那么看看能否增加个导向的装置,引导公头对接母头

网友B:
公头与母头一般都是直接配对锁紧的,不需要额外增加导向的。

网友:
用手接的时候,你手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
径向柔性,轴向硬性。

就像灰机空中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机器手的定位精度达不到你的要求,那么看看能否增加个导向的装置,引导公头对接母头

考虑了锥面导向,但是插进去之后导向面要和公头干涉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了锥面导向,但是插进去之后导向面要和公头干涉

导向面和公头干涉,是什么意思——手爪上找位置设导向销,工装上对位做销孔,可行否

网友:
硬碰硬肯定是不行的的 最好一端能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头与母头一般都是直接配对锁紧的,不需要额外增加导向的。

问题是机械手精度不够,对接不上

网友:
别自己做了 有成品的 高世美  雄克

网友C:
导向板,可移动,到位置附加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向板,可移动,到位置附加限位

就是导向板和公头的第二级外圆干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导向板和公头的第二级外圆干涉

一对上后,移开就可以了啊

网友:
快速接头盲插规格,浮动±0.5mm够不够?
导通后用其他机械方式保持,断开后外力撤销,内部截止阀弹簧保证管路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