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材质为20CrNi2MoA齿轴热处理问题

楼主(2018-08-02):
材质为20CrNi2MoA的齿轴,粗加工后调质处理,硬度HB260-300,精加工后渗碳淬火,然后磨削加工。

我的疑问是:调质处理是否没有作用?因为其后要进行渗碳(只是齿面渗碳,其余部位有涂层保护),渗碳温度高达930度,将调质后的回火马氏体破坏掉了,没有调质的效果。如果调质处理不正确,应该改为什么热处理妥当!请各路大神指点指点!谢啦

网友:
材料学,很难

网友:
调质后是回火马氏体么?   再说你不都说是渗碳了么  最终产物只是表面硬  芯部韧  渗碳又不会影响芯部的性能 有啥不行的啊

楼主:
哦,我错了,是回火索氏体,但是渗碳的时候会有高温呀,是否破坏掉回火索氏体了,

网友:
调质通常是改变零件的机械,结构性能,也不能说齐没有作用,只是它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的表达出来,但是调质是不能省掉的

楼主:
改为正火加回火是否更为妥当

网友:
调质处理一方面提高表面硬度,同时也提高内部韧性。作为高速旋转的齿轮轴来说是必须的,不然的话既软又容易裂。渗碳主要用于提高表面硬度和耐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