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条板类结构怎么加强刚度,有点软,不行

楼主(2018-08-02):
要设计一个拉板,但是太长了很软,所以想设计一个结构有刚度的,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上图看看

网友(点评):
没图,说什么都等于白说。

网友:
点焊两根垂直于板材的加强筋

网友A:
空间允许的话,断面做成C、H等等形状的

网友:
工字结构

网友:
可以考虑T形,或者工字行

网友B:
一般结构加强都会增加,加强筋,建议楼主,结构设计的时候,如果零件太长就多设计几条加强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结构加强都会增加,加强筋,建议楼主,结构设计的时候,如果零件太长就多设计几条加强筋吧!

空间不够,加强筋不好使了。。。

楼主:
明天上图,加强筋不好使,空间不够,所以暂时想不到其他的,有比较急,,各位哥哥们明天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上图,加强筋不好使,空间不够,所以暂时想不到其他的,有比较急,,各位哥哥们明天帮忙看看

碰焊加筋,不需要太多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允许的话,断面做成C、H等等形状的

就是空间不允许。。很尴尬,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C:
钣金折一下不够,就折两下

网友:
钣金侧边折弯

网友D:
如果连加强筋的空间都没有那就得考虑改设计了,加大空间焊加强筋或者直接用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钣金折一下不够,就折两下

有道理。多折几次刚度是不是会改善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连加强筋的空间都没有那就得考虑改设计了,加大空间焊加强筋或者直接用型材

是他安装的地方太小,没办法,

网友:
折弯,折成瓦楞

楼主:
嗯嗯,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了

网友:
改变截面形状,抗弯性能大增。

网友:
加工的时候中间稍微突出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