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些电磁阀的工作过程,还能不会应用电磁阀?

楼主(2018-08-02):
分享一篇电磁阀的原理及应用的知识。
按工作原理来分,电磁阀分为:直动式、分步直动式、先导式。下面分别看看它们是怎么工作的?
一、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常闭型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敞开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失,弹簧把敞开件压在阀座上,阀门敞开。(常开型与此相反)
特点:在真空、负压、零压时能正常工作,但通径一般不超过25mm。

二、分步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它是一种直动和先导式相结合的原理,当入口与出口没有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直接把先导小阀和主阀关闭件依次向上提起,阀门打开。当入口与出口达到启动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先导小阀,主阀下腔压力上升,上腔压力下降,从而利用压差把主阀向上推开;断电时,先导阀利用弹簧力或介质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使阀门关闭。
特点:在零压差或真空、高压时亦能可动作,但功率较大,要求必须水平安装。

三、间接先导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敞开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敞开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敞开,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敞开件向下移动,敞开阀门。
特点:体积小,功率低,流体压力范围上限较高,可任意安装(需定制)但必须满足流体压差条件
工作原理
电磁阀里有密闭的腔,在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连接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活塞,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开启或关闭不同的排油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然后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缸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活塞杆带动机械装置。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通断就控制了机械运动。

二位二通电磁阀

二位三通电磁阀

二位四通电磁阀

三位三通电磁阀

三位四通电磁阀

管道联系式电磁阀

楼主:
如果没有搞懂一个知识点,那个知识点永远是个拦路虎,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时候头疼,等你彻底搞懂之后,将是一通百通。

网友:
电磁阀是我们自动化里面经常用的电器元件,所以大家都要熟练的掌握它

网友(点评):
来我们一起拿出本子拿起笔记好了

网友:
很生动形象

网友A:
别捧臭脚了,这个作者明显就是个大傻B,根本不懂电磁阀,瞧瞧这段“电磁阀里有密闭的腔,在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连接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活塞,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开启或关闭不同的排油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然后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缸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活塞杆带动机械装置。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通断就控制了机械运动。”介绍个湿式电磁铁就这样了,还有阀体会动吗?动的那是阀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捧臭脚了,这个作者明显就是个大傻B,根本不懂电磁阀,瞧瞧这段“电磁阀里有密闭的腔,在不同位置开有通 ...

谁家把狗又放出来了?过几天就出来逮谁咬谁。

有什么问题,不能指出来,好好说话?

谁给你的权力,过几天就出来撒野。

你看看不管谁提问题,有错没错,你都是臭嘴先骂一通。

社区里大家都不如你,你本事高,能力强,大家不会的问题,需要帮助的问题,你把你的具体详细方法倒是拿出来呀!拿不出来,就闭上你那张满嘴喷粪的臭嘴!

不行就回娘胎在回一次炉去,把你骂人的最擦干净,把你作为“男人”的素质拿出来,别没啥本屁本事,就有骂人的本事!这样算男人吗?

不管是刚出校门的新人,还是工作多年的人,哪一个你看不顺眼 不骂几句?你就长了骂人的本事?最无能的人!
那么多人不跟你计较,就是不想惹一只疯狗!不想跟一个神经病去计较!

网友:
进来支持一下!

网友B:
支持发帖者,很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发帖者,很形象

这是一个转帖,当时也是觉得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描述的比较形象、好理解,所做做了转帖。
选择性吸收里面的知识,里面的内容我仔细看了前面大部分,后面的内容没有仔细看,若发现有错误的描述请忽略!过几天我看看后面那部分内容再补充。

网友C:
楼主请教一下,用两位三通控制单作用气缸,气缸复位时气缸里的气是从哪里排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一下,用两位三通控制单作用气缸,气缸复位时气缸里的气是从哪里排气呢?

控制单作用气缸,用二位四通阀,不要用二位三通阀。

二位三通阀在气缸回程时,无法排气。

二位四通阀:当电磁铁得电时,阀芯移动到右侧,压缩空气通过P口、A口推动气缸活塞杆伸出;当电磁点失电后,阀芯左移,气缸无杆腔的压缩空气通过虚线到T口排出,一般T口(排气口都装有消音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单作用气缸,用二位四通阀,不要用二位三通阀。

二位三通阀在气缸回程时,无法排气。

谢谢指教,这么说这个两位三通阀是不能控制气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这么说这个两位三通阀是不能控制气缸吗?

气缸回程时,压缩空气排不出去。你找个供应商,看看他们电磁阀的功能符号。

网友D:
晓昀大神,我想问下增压缸,供应商提出他们的增压缸是配2位3通和2位5通,这个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晓昀大神,我想问下增压缸,供应商提出他们的增压缸是配2位3通和2位5通,这个原理是什么??

你把供应商给的2位3通和2位5通阀的机能符号发上来。

网友:
正取所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控制单作用气缸,用二位四通阀,不要用二位三通阀。

二位三通阀在气缸回程时,无法排气。

楼主,两位三通阀是可以控制单动气缸的,所谓的两位三通阀有进气口(P)、工作口(A)、排气口(R)三个口,气缸里的气体是从排气口(R)排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两位三通阀是可以控制单动气缸的,所谓的两位三通阀有进气口(P)、工作口(A)、排气口(R)三个 ...

实际工作中也许有你说的这种二位三通电磁阀,那个B口可以对外排气,就看阀芯内部的流道怎么设计了。你如果用过或者遇到过,你拍个图片发上来,大家也可以学习下。气动控制可以直接对着大气排气,液压上面的可能就排回邮箱或者那个口是封闭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晓昀大神,我想问下增压缸,供应商提出他们的增压缸是配2位3通和2位5通,这个原理是什么??

这个简单的问题就别问楼主了,到时楼主被你问怕了,有需要用到气动元件的冲我来,楼主很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际工作中也许有你说的这种二位三通电磁阀,那个B口可以对外排气,就看阀芯内部的流道怎么设计了。你如 ...

不是也许有或碰到,是普通常用的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也许有或碰到,是普通常用的阀

哦,这个电磁阀是有排气口的。实际应用中,要看具体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简单的问题就别问楼主了,到时楼主被你问怕了,有需要用到气动元件的冲我来,楼主很忙

没有什么可怕问题!遇到问题可以向你这样的专业人士请教。就怕发现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供应商给的2位3通和2位5通阀的机能符号发上来。

啥叫机能符号,只有供应商给的电子型录,我截了个图

啥叫机能符号,只有供应商给的电子型录,我截了个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简单的问题就别问楼主了,到时楼主被你问怕了,有需要用到气动元件的冲我来,楼主很忙

增压缸没用过,所以对这块不是很了解,见笑了,那大神,请问下,增压缸配三位五通和二位五通阀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增压缸没用过,所以对这块不是很了解,见笑了,那大神,请问下,增压缸配三位五通和二位五通阀的原理是 ...

没有啦,跟你们开玩笑而已,我的意思是你们需要购买气动元件的,多多关照关照一下我,哈哈。关于什么知识、工作原理之类的大家都是互相学习、互相探讨。回到你的问题,首先要了解增压缸的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然后再回到你的整个气路上来就不难理解了,你们的供应商已经写出动作说明了,我就不重复了。你的这个系统里面有用到一个三位五通中封型的电磁阀,目的是为了让你的增压缸行走到某个位置后停止并保持不泄压而已,三位五通中封型的电磁阀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啦,跟你们开玩笑而已,我的意思是你们需要购买气动元件的,多多关照关照一下我,哈哈。关于什么知识 ...

谢谢,有机会一定和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