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皮带输送送机能否用伺服电机加带轮传动?

楼主(2018-08-02):
对输送机这块非常陌生,传动方面就更不明白了,我想输送一种包装袋,就是给产品用的包装袋,每次间隔在40秒(这个目前还没想好),我想用伺服电机加同步带作为传动,有没有减速器+伺服电机这种模块的,不知是否可行不,顺便求这方面案例,非常感谢!

网友A:
台达的伺服电机加驱动加行星减速机起码六七千,普通减速电机几百一千,输送带上产品的位置精度应该不是靠电机实现的,完全没必要

网友:
当然可以了,但楼主要考虑成本是否可行接受,伺服电机一套都好几千块的,甚至上万。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较高的技术要求,都是采用减速电机做为传送带的动力源。

网友:
社区现在有多少人做的设备极少用伺服电机的?为什么还有人觉得伺服电机属于设备行业的奢侈品?我现在接触的设计如果不用到伺服电机机器人基本上价格很低老板都没兴趣做了

网友:
我的设备全部用伺服电机,价格也不贵了,国产的质量也很好,又便宜,主要是效果比较好

网友(点评):
国产伺服电机再便宜不会比普通电机便宜,要是便宜到跟普通电机差不多,那质量不敢恭维。 还是看工况,一般输送带用普通电机带减速机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关一个伺服电机是不行的,还要伺服驱动,这一套下来就不会比异步电机便宜了。而且同等功率下耐用性是异步电机占优的。

网友B:
就纯输送来说 你想做控制还不如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纯输送来说 你想做控制还不如步进

步进+减速器+联轴器?再加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伺服电机加驱动加行星减速机起码六七千,普通减速电机几百一千,输送带上产品的位置精度应该不是靠电 ...

那位置精度靠什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