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天屠龙,谁与争锋!

楼主(2018-08-03):
相传杨过退隐后,剑赠于郭靖黄蓉夫妇以抗蒙入侵。时乃宋末,蒙古入侵,郭靖黄蓉夫妇号召天下武林人士死守襄阳,但已无力回天。眼见城将破,于是请一位高人熔玄铁重剑加入异域奇特精金,铸成了屠龙刀,而倚天剑则无玄铁成分,是由君子剑与淑女剑所熔。

在两把兵器中分别藏入九阴真经、降龙十八掌和武穆遗书。期望有缘人得之,刀剑互斫,获得兵法和武功秘籍。推翻蒙古政权,光复汉人江山。并在江湖上散布“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的话。

然而我们来开一下脑洞,根据二者的特性分析一下屠龙刀和倚天剑是怎么做成的。

以倚天剑为例

铸剑工艺猜测

1、一般的刀具都是铸造而成,但是屠龙刀和倚天剑肯定不行,因为铸造不可能把武穆遗书和九阴真经藏在里面,铸造的温度那么高,早把武穆遗书和九阴真经给烧成灰了。

2、只有采用焊接有可能靠谱,首先先铸造成两半,然后通过钳工或者铣工在剑身中间挖一个槽子,然后把武穆遗书和九阴真经塞进去,然后再采用焊接工艺给焊上。

先铸成剑的两半;

然后把九阴真经装到剑的里面,然后组装焊接,大功告成。

焊接工艺猜测

推测可用三中焊接方法:氩弧焊、二氧化碳融化极气保焊、钎焊。

最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焊接方法

制造中的难点
由于屠龙刀和倚天剑比较锋利,互砍就会折断,可以得出,材料的硬度比较高,韧性比较差,可以推断出大概是高碳钢,里面所含合金元素比例未知。而且刀剑均有强磁性,焊接难度可谓难上加难。
高碳钢的焊接性特别差,为保证焊接质量必须采用焊前预热和焊后热处理,而焊后热处理就必须考虑一个问题,要保证里面的书不会被损坏,要不然后世子孙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团灰就不太好了。

所以,这时必须采用局部热处理。并且必须采用比较耐高温的纸张或牛皮来将作为武穆遗书和九阴真经的载体。

焊后热处理

至此,刀剑出炉。然后就是打磨开刃,雕印装饰了。

结束语
不管是谁得到屠龙刀倚天剑,谁武功第一,谁是武林至尊终究没个定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当时造出刀剑的能工巧匠,他们的铸造和焊接技术,即便是拿到当今社会,恐怕足以称得上是焊接领域的武林至尊,只有如今高尖端科学技术能够与其争锋!

网友:
分析的在理,不过个人感觉工艺应该是这样:
1、先是铸造剑身,这个带内腔,实现比较简单;
2、从剑柄部分塞入秘籍,之后再加工剑柄;
3、这样可以使用铆接,也可以焊接,但是古人的焊接应该是熔融的铁水浇注吧?
或者另外的思路是武侠小说用武侠思想解释。
使用强大的内力,控制好脉频,熔融玄铁,使其根据意念成形。中间放入秘籍,使用内力保护好,成形慢慢降温再磨刃口

网友:
就不能塞在刀柄里吗?刀柄里面做成管状,后面加个塞子就成。

网友:
呵呵,完全是半瓶醋的猜想,如二楼所说,造出空腔剑身,塞入秘籍,将剑身插入水中,根部焊上剑柄,不会破坏秘籍

网友A:
金庸老爷子心想:我TM就那么随便一写,后代那帮人怎么这么较真啊,辛亏有个行业奇才帮我把这个bug圆起来啦。看来以后还是多看点专业书啦。随即,翻开该行业内葵花宝典之“机械设计手册”,我了勒个去,5本,这么厚?

网友(点评):
看来写小说还要学好机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庸老爷子心想:我TM就那么随便一写,后代那帮人怎么这么较真啊,辛亏有个行业奇才帮我把这个bug圆起来啦 ...

武当轻功绝技梯云纵,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那么传说中的干将莫邪呢?以人殉剑又是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增加含碳量

网友(点评):
不是加含碳量,是加各种微量金属元素,而人体血液和骨骼里最丰富,古时候没有提炼技术,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所有才这么干的。话说要打造一把好剑都会用鸡血,之前同事讲他的师傅每次公司组织献血都自己留一些。...

网友(点评):
终于在退休的时候把他自己做的刀剑给热处理用上了,据说开刃后刀锋利无比,刀体强度韧性俱佳!这老师傅名副其实的下了血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庸老爷子心想:我TM就那么随便一写,后代那帮人怎么这么较真啊,辛亏有个行业奇才帮我把这个bug圆起来啦 ...

大神威武!!

网友B:
金钟罩铁布衫能承受多大的力

网友(点评):
一根冰魄银针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钟罩铁布衫能承受多大的力

轻功水上漂只能在水上漂吗

网友(点评):
在陆地上那叫草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