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图的问题

楼主(2018-08-03):
你们在公司是直接用三维图生产,还是三维图转换成二维图生产,还是根据三维图用cad做出二维图来,感觉既然有三维图了 为什么要用cad画出二维装配图来,很是麻烦。

网友A:
大部分公司基本都是用CAD出工程图。CAD方便修改、标注等。具体怎么用,就看你用哪个方便快捷以及你自己公司的标准了。

网友B:
三维图标注不好标,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都不好表达

网友:
用三维出图,然后图纸在转化PDF和CAD

网友C:
用solidworks(不是打广告,本身就是用这个,易学易用) 三维到工程图,到装配图,爆炸图,一个软件ok,很多三维软件都可以的,还可以做有限元分析,动力学分析,cad无法完成的工作。

网友(点评):
生产必然是用打印的图纸,不可能是三维的。

网友D: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用立体图标注反倒比平面图更麻烦,但我相信以后立体施工图肯定会取代平面施工图

网友:
solidworks画完后导一下dwg,再标注。

网友E:
其实我们制图是在做一件把三维空间的物体放在二维空间表达,属于降维表达,因为高纬度的生物更容易看透低维度的事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们制图是在做一件把三维空间的物体放在二维空间表达,属于降维表达,因为高纬度的生物更容易看透低维 ...

其实三维图更容易看,没学过机械制图的都能看懂

网友:
装配的话,有条件的都是车间放台电脑 或者不懂了直接看电脑里的三维图的

网友:
CAD制图有其便于编辑,注释,版本修改等优势,相信大家都最喜欢它的复制,粘贴的功能了啊!

网友F:
solidworks不是可以直接将3维图档制成2维工程图么,然后你想转什么格式什么格式

网友G:
主要还是扯起皮来说不清楚,车间按你给三维图把活干错了,然后鸡贼的去改你的三维图,你到时候说不清楚。

网友:
三维图是直观,但是好多关键尺寸没法标注啊。需要考虑加工工艺的。

网友H:
3维可以根据3维零件出2D工程图,然后批量转dwg和pdf,igs

网友:
三维图可以直观的看到产品的结构 二维的可以清楚的表达产品的参数

网友:
三维直接出二维图纸,需要的话例如线切割,NC单独CAD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solidworks(不是打广告,本身就是用这个,易学易用) 三维到工程图,到装配图,爆炸图,一个软件ok,很 ...

工程图就是二维的,你需要CAD图也是可以的,可以转为CAD图。

网友:
我们公司基本上是三维、二维都用的,三维SolidWorks、二维CAD。画图什么软件都行,关键在与设计观念。

网友I:
三维做设计,是目前的主流,相比二维设计软件,有很多优势:
1. 不需要非常强的三维空间想象能力,所见即所得
2. 容易检查,不管是自检还是互检,二维图纸需要逐个线去检查,很容易犯错。三维检查只需用眼睛看就可以
3. 三维软件同时提供各种设计辅助功能,比如做位置模拟,动作模拟,静态和动态的干涉检查,这些都是二维软件无法完成的
4. 三维软件可以提供一些高端的设计校核功能,比如应力分析,节拍模拟,还有一些不常用的辅助功能,比如动画,装配模拟等

说完设计,说出图

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三维软件可以完成完整的标注,这里说的标注,不是简单的拉个尺寸,还应该包含尺寸公差,行为公差,基准标注,版本控制,粗糙度,表面处理等等。也并不是软件设计公司没有这个能力,是因为没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大多数的加工和装配工作都是以二维图纸为依据的。

说到具体的软件,最合理的做法是三维完成设计,利用同一个软件出二维图纸,这样图纸和模型之间可以保持联系,在模型更新后,图纸可以同步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公司基本都是用CAD出工程图。CAD方便修改、标注等。具体怎么用,就看你用哪个方便快捷以及你自己公司 ...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维图标注不好标,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都不好表达

也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olidworks(不是打广告,本身就是用这个,易学易用) 三维到工程图,到装配图,爆炸图,一个软件ok,很 ...

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用立体图标注反倒比平面图更麻烦,但我相信以后立体施工图肯定会取代平面施工图

赶紧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solidworks不是可以直接将3维图档制成2维工程图么,然后你想转什么格式什么格式

直接转换的肯定是不能直接用的  有很多毛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还是扯起皮来说不清楚,车间按你给三维图把活干错了,然后鸡贼的去改你的三维图,你到时候说不清楚。

明智

楼主:
引用 网友H:
3维可以根据3维零件出2D工程图,然后批量转dwg和pdf,igs

直接转的有很多毛病 是没法用的  尺寸乱糟糟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维做设计,是目前的主流,相比二维设计软件,有很多优势:
1. 不需要非常强的三维空间想象能力,所见即 ...

但是用sw出的装配图 工程图  尺寸乱糟糟  根本没法用啊   你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用sw出的装配图 工程图  尺寸乱糟糟  根本没法用啊   你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乱糟糟的?

这明显不是软件可以解决的问题,CAD出的图同样可以乱糟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转的有很多毛病 是没法用的  尺寸乱糟糟

pdf不乱就行,DWG乱是软件pj问题。

网友:
CAD主要可以量,,,而且机床加工现在还有很多用cad的

网友:
现在盗版抓得严,还是买一个3维比较好用

网友:
2D上可以注明加工注意事项和公差及后期图纸归档所以出2D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公司基本都是用CAD出工程图。CAD方便修改、标注等。具体怎么用,就看你用哪个方便快捷以及你自己公司 ...

CAD改图有solid works方便吗??不见得吧

网友J:
我们直接solid works做三维然后出图纸,打印出来签字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直接solid works做三维然后出图纸,打印出来签字下图

这样的话尺寸会不会很乱  还有表示的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尺寸会不会很乱  还有表示的方法是否正确?

尺寸乱???没觉得啊,正常使用呢,现在用cad很少,就是sw里面直接标注打印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尺寸乱???没觉得啊,正常使用呢,现在用cad很少,就是sw里面直接标注打印咯

网友:
其实三维可以发现装配时的很多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