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断了怎么取,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8-08-03):
M 2.5的不锈钢螺钉断了,工人开始搞了好久没弄出来,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A:
经常遇到螺丝取不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螺丝断在里面,第二种是螺丝尾部六角滑牙。
     首先先讲一下螺丝断了怎么弄,楼上有朋友说放电或者穿孔机穿,放电成本和时间太高,穿孔机不好穿,你得穿的每一个孔的位置排布的很好才可以(个人不建议螺丝断了上穿孔机)。先看螺丝断的情况,如果高出平面1mm以上,可以试一下用虎钳夹住柠出,或者焊接一个东西(小螺丝不行,比如楼主说的M2.5)柠出,但是小的螺丝基本不行,因为你是拧断在里面的,那么里面肯定咬的恨死。
这时候我们这边一般是拿到机床上,找正断螺丝的位置,先用中心钻点一个中心孔,在用相对应螺纹的钻头钻下去,然后丝锥回一下,绝对可以。
     如果遇到螺丝尾部六角滑牙的,千万注意,好多客户都是直接大钻头打掉,把尾部全部打掉就麻烦了,只能按照上面我说的这个方法了。首先针对六角滑牙的,看是多大的螺纹,比如说楼主说的M2.5,那么用2.5的钻头从滑牙的六角处往下钻孔,钻慢一些,当后钻到面尾部屁股和前面螺纹处相交的地方时,六角那一块会掉,这时候就不要打了,把六角头老虎钳夹掉,然后用尖嘴钳夹住凸出在表面的螺纹柠出,这时候是很轻松的,因为螺丝和孔没有咬住,如果拧不出还是用我上面的方法。

   以上两个方法能解决我们这边工作过程中90%以上的问题,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B:
电火花中间击穿,螺丝碎了,一片片夹出来。行不行?

网友(点评):
大侠,螺丝是不会碎的

网友:
用钳子扭出,若无法扭出,可在螺杆顶部锯一条槽,用螺丝刀取出,或将螺杆锉出两对称的平面后用扳手扳出;对于淬过火的螺栓,可焊上一个螺母后用扳手扳出(注意:焊时要焊在螺母孔,若焊在外,可能会将螺母焊在设备上)。

网友:
M2.5  太小了 么的办法

网友:
只能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中间击穿,螺丝碎了,一片片夹出来。行不行?

设备属于精密仪器电火花可能会把油没进去啊

网友:
钻了,再攻牙

网友:
最简单就是电火花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签到吗?

网友:
直接用底径差不多的钻头,钻掉,然后丝锥回下就好了,没那么难弄。

网友:
找个东西焊接到螺丝上再拧出来,实在不行就只能钻了重新攻丝了。

网友:
钻头打掉     再补一块攻丝   很常见呀

网友:
M2.5的不锈钢放弃吧^_^

网友:
电火花最好,不伤孔口,不伤零件,其它任何方法都会造成一点损伤的

网友:
前几天遇到,放弃了。另外焊了一个补块。

网友:
螺丝断了,直接上钻不就得了吗?

网友:
方法总比困难多。能取出来的……反正我遇到的就没有取不出来的。

网友C:
金属材料可以放电,如果是断在非金属材料里面怎么办?

网友:
用取丝器 再不行就按楼上重的办,钻了重新回一丝就行

网友:
如果露出有一定长度,我们以前是将两对边磨平,然后用活动扳手旋出.

网友:
什么材质的丝锥,太硬只能电火花

网友:
主要是看不锈钢螺栓还是普通螺栓,不锈钢断了以后取出来希望就不大了,所以上螺栓之前需要加黄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金属材料可以放电,如果是断在非金属材料里面怎么办?

那更简单。直接用钻头钻!气枪吹清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遇到螺丝取不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螺丝断在里面,第二种是螺丝尾部六角滑牙。
     首先先讲一下螺丝 ...

非常感谢!

网友:
用电钻把螺丝头打掉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更简单。直接用钻头钻!气枪吹清理就可以了!

不明白你的方法,钻头钻哪里?怎么把丝锥钻出来?

网友:
一般钻头不行把,螺钉好多是不锈钢,而且M2.5的螺钉太小,搞不好,用钻头会把孔扩大,再想攻丝,就难了,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电火花,这样之后还可以攻相同的丝!

网友:
点润滑油,钻小孔,攻丝,灌AB胶,迅速拧上小螺丝,胶干后随便宁

网友:
只能钻孔拿出来吧

网友:
上钻最直接

网友:
榔头钳子就是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