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具表面处理问题(喷砂,以及合金喷涂)

楼主(2018-08-03):
如图所示。
这是弯曲模具夹持部分。想请各位大侠介绍一下。喷砂以及合金喷涂的种类,以及处理后各项性能的优劣。
(比如喷砂使用的砂子使用的规格类型有什么区别,合金喷涂使用的合金都有哪一些,表面粗糙度都是什么水平,已经以上工艺处理后模具表面的硬度如何,是否耐磨,是否容易生锈等等。)
请社区里的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A:
喷砂分为粗砂细砂,粗砂打出来的粗糙度大一些,细砂小一些。喷涂合金一般是耐磨合金,硬度HV1200左右。表面粗糙度看你怎么处理,异形件一般只能手工金刚石抛光片打磨,粗糙度可以抛光到1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分为粗砂细砂,粗砂打出来的粗糙度大一些,细砂小一些。喷涂合金一般是耐磨合金,硬度HV1200左右。表面 ...

那这两种的耐磨性硬度哪一种会好一些呢?喷砂,以及喷涂合金之后工件会不会更容易生锈呢?

网友(点评):
我说的那个合金是WC,属于金属陶瓷,不易生锈。喷砂只是前道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