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含重金属钢有哪些?

楼主(2018-08-03):
请教各位,有哪些钢(国标或国外标准均可)符合下列要求:
Cr含量小于0.1%,镉铜锌砷汞铅镍含量低微(Cd小于0.005%,Hg小于0.003%,As小于0.3%,Cu小于1%,Pb小于1%,Zn小于2%,Ni小于0.5%,这些含量是我推测的,招标文件中要求是不含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号钢

这么说,08或08F都可以

网友:
碳素工具钢和碳素结构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08或08F都可以

你查一下材料元素表吧,我就大概看了一下,cr小于0.1这一项就能排除一大批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材料元素表吧,我就大概看了一下,cr小于0.1这一项就能排除一大批材料

是的,国标中对我上面提出的大多数元素是没有要求的,这个需要到检测机构中做实际含量的检测,现在是没有一个大概的范围,拿哪些材料去做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