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悬挂传输系统机械部分的方案。可付酬。

楼主(2018-08-03):
工件需要悬挂传输系统在2个工位间,缓慢循环传输。工位1 人工将工件挂上传输系统空的挂钩上,工件传输到工位2时,符合某条件时(给个电信号),自动释放工件。尺寸要求如下:
1.悬挂传输系统空间范围:宽3000,高1000,厚300-400。
2.工件尺寸:宽400,高700,厚80。

楼主:
补充:工件重2-3kg

网友:
循环传输?这就是随行夹具吧

工位1,上料;工位2,满足条件就下料;不满足,再次循环回到工位1

网友(点评):
听起来是要带着夹具

网友(点评):
是的,挂钩自带夹具,后者说挂钩就是夹具

楼主:
本人不懂机械,夹具不夹具,均可。

网友A:
到工位2时符合条件,放下。假如不符合条件,转放到另处,可以吗?

网友:
汽车主机厂的装配线不就是那样的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工位2时符合条件,放下。假如不符合条件,转放到另处,可以吗?

lz可能要回到工位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能要回到工位1吧。

回不回到工位1无所谓,只要挂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工位2时符合条件,放下。假如不符合条件,转放到另处,可以吗?

只要挂着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不回到工位1无所谓,只要挂着即可。

夹具回到工位1,你的工件呢,如果不满足条件,没有自动释放,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具回到工位1,你的工件呢,如果不满足条件,没有自动释放,应该怎么处理?

悬挂传输系统中有固定的挂钩数量,工件挂上后,只有符合条件才自动释放,不符合条件一直挂着,挂满后,只有释放一个,才能再挂上一个。

网友(点评):
已发送email,无回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悬挂传输系统中有固定的挂钩数量,工件挂上后,只有符合条件才自动释放,不符合条件一直挂着,挂满后,只 ...

工位2就是检测点吧,

如果检测OK,就释放;不OK,继续循环,直到全挂满。

循环系统可以参考喷涂自动线;在检测点需要增加机构。

最好拍一下你的工件的照片,方便大家帮你设计挂钩。

网友B:
@飞逝城 朋友做自动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位2就是检测点吧,

如果检测OK,就释放;不OK,继续循环,直到全挂满。

工件是用方管或园管做的矩形或园形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件是用方管或园管做的矩形或园形件

每个重3kg,总共要挂多少个?

工位1和2之间的距离多少,循环线总长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重3kg,总共要挂多少个?

工位1和2之间的距离多少,循环线总长多少?

贴子中有啊,工位1至工位2距离3000,循环线总长按,整个传输系统空间范围来设计(宽3000,高1000,厚300-400)。挂件个数,以传输系统空间范围和工件尺寸(宽400,高700,厚80),来确定,以最多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子中有啊,工位1至工位2距离3000,循环线总长按,整个传输系统空间范围来设计(宽3000,高1000,厚300- ...

看来只能水平循环了;需要考虑工件在循环过程中相互干涉。

相邻工件可以磕碰么?

网友:
一个最普通的脱钩设计;

具体设计根据具体情况,可能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图中错误多多,请勿吐槽!

网友(点评):
层主很热心!

网友:
抛出一个普通的自动脱钩设计:

方案图中错误多多,请勿吐槽。

楼主:
@threetigher 相邻工件不可以磕碰。

@454141017 这样的自动脱钩成本会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reetigher 相邻工件不可以磕碰。

@454141017 这样的自动脱钩成本会有多大?

朋友可以了解一下自动喷涂线,可以请他们做循环线;
在循环线的基础上,增加部分机构,可以在这里找高手出图纸,你照做一套测试,通过后,你可以任意复制。

btw,我觉得你有很多细节没提到,或者你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最好有现场和实物照片。

lz可以留下联系方式,进行沟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threetigher 相邻工件不可以磕碰。

@454141017 这样的自动脱钩成本会有多大?

谢谢点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逝城 朋友做自动线的?

是的,悬挂链,滚杠线,皮带线,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可以了解一下自动喷涂线,可以请他们做循环线;
在循环线的基础上,增加部分机构,可以在这里找高手 ...

查了些自动喷涂线相关资料 ,关注性价比,希望代价越小越好。谢谢你的回复与建议!我的QQ1931617177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些自动喷涂线相关资料 ,关注性价比,希望代价越小越好。谢谢你的回复与建议!我的QQ1931617177

@454141017 这个不是大侠的Q号吧?速与lz的QQ联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悬挂链,滚杠线,皮带线,都做

lz如果觉得自动喷涂线贵的话,为了降本,你的悬挂链能否出一套方案?

速与lz联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