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的选型计算

楼主(2018-08-03):
结构形式:三相异步电机——蜗轮减速机(暂定减速比80)——滚珠丝杠(暂定导程10mm)——推动物体慢速移动做功,产生的推力约50千牛,一般三相异步电机额定扭矩大概都是2.2-2.3,扭矩差不多没什么问题,但是请问电机的功率怎么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A:
功率从被推动的物体那边往电机这边推算,被推动物体移动所需的功率P=F*v=50x10^3*v(物体移动的速度),根据这个功率数值往电机那边计算,并考虑各个传动机构的机械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从被推动的物体那边往电机这边推算,被推动物体移动所需的功率P=F*v=50x10^3*v(物体移动的速度),根据 ...

具体到这个例子:v=2840/80*10/1000/60=0.0059(m/s)   P=50000*0.0059=295.8W,丝杠效率取0.95,蜗轮减速机效率取0.5,那电机功率就是295.8/0.95/0.5=622W,按标准就可以选0.75KW的就可以了,是吗?还要加安全系数吗?

网友A:
0.0059(m/s) ——这个速度能满足你后端被移动物体的移动速度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059(m/s) ——这个速度能满足你后端被移动物体的移动速度不?

网友:
没速度的话别算功率,算扭矩。按静摩擦算启动扭矩是否能带动。还有额定扭矩是和功率成正比的,一般2.2N*m的2800rpm的电机功率也就650w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