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吸起铝片时一次吸起多张问题

楼主(2018-08-03):
  工厂自行设计了一台机械手吸铝片,铝片尺寸L410*W420*T0.5mm, 经常出现吸盘吸起铝片时,把下面的铝片也一起吸起来,少则1~2张,多则十几张,目前已尝试的方法有在铝片四个边角上加装毛刷和定位柱上加装波纹管解决,虽有效果但还是无法彻底解决。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彻底解决。谢谢!

网友:
静电考虑了吗

网友:
形变

网友(点评):
言简意赅,但lz没看懂

网友:
吹气试试啊

网友A:
在边上增加软垫的材料夹紧铝片,增大摩擦力试试。

网友:
如果是铁的话,剪版自动化上用的磁力分张器,可以把铁板一张一张分开

网友B:
加个水平动作,吸起后往中间弯曲一下

网友:
我们切割不锈钢板,吊运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大神们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水平动作,吸起后往中间弯曲一下

不错,这个方法靠谱

网友:
1、用板材分张器,这个贵
2、在某个边角加个带有球座吸盘的气缸

分张器

分张器

网友C:
参考一下这种结构,或看看复印件是怎么送纸的

网友D:
吸嘴设置高度差,一个角先抬起,然后依次抬起

网友:
1. 机械分张器

2. 吸盘不同步

网友(点评):
大侠是否方便留个email发资料,方便交流。若这里不方便,可以在任意我的帖子下回复,这样以后可以编辑删除email,避免被垃圾机器人截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边上增加软垫的材料夹紧铝片,增大摩擦力试试。

有试过,在几个定位铁柱上套上硅胶套来增加摩擦力,但仍不能彻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嘴设置高度差,一个角先抬起,然后依次抬起

这是个好方法,要跟机构设计人员确认一下看能不能改?

网友:
参考一下

楼主:
老铁,你给的这个建议太棒了。谢谢!

楼主:
考虑了,也打算加装一个离子风咀,主要原因还是铝片叠在一起太紧密了,加上整叠约200张(10CM高),底下的压得更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这种结构,或看看复印件是怎么送纸的

这个原理不太适合我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好方法,要跟机构设计人员确认一下看能不能改?

调节吸嘴高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水平动作,吸起后往中间弯曲一下

好主意!

楼主:
用的是普通气缸,不是伺服电机或电缸。抖不了!

网友E:
分张器。就是价钱有点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张器。就是价钱有点贵啊

大概多少呢?

网友F: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摸索了很久,不过后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摸索了很久,不过后来解决了。

最终是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吗?老铁

网友G:
不一次性抓起来,抓起来在下去,再上来,有效果没,直接让电气的改下程序试试

网友:
马克一下。回家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水平动作,吸起后往中间弯曲一下

好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水平动作,吸起后往中间弯曲一下

666

网友:
好像一个就上万了

网友:
加个这个弯曲动作,底下吸附的板材是不是就掉下去了?小白不懂。。

网友(点评):
形变,破坏真空。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解决

网友:
视频才是最实用的方法,对于楼主来说低成本,低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一次性抓起来,抓起来在下去,再上来,有效果没,直接让电气的改下程序试试

这个动作多了,速度变慢,会跟不上产线节凑。

楼主:
我咨询过机械分张器的厂家,需要将承载铝片的平台做成可升降机构,否则加了分张器只能分叠在一起2CM的厚度。这样改动太大了,不划算

网友:
|制造商发表于 08-03 14:17吸嘴设置高度差,一个角先抬起,然后依次抬起
好主意

网友H:
改吸嘴高度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吸嘴高度靠谱点

嗯,正在买相关配件

网友:
增加一个双料检测机构 四个角增加吹气刀 试一下  增加磁力分张是分不开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高手。

网友:
可以试试四角吸住,中间加个下压的的动作,让它产生形变

网友:
压缩空气对着四个拐角吹。四个拐角向中心,不需要连续吹,断续吹,多吹几次。

网友:
吸盘固定做成关节的,吸起来摇一摇就可以了,常用。

网友:
以防万一,是否加个称重?超重的时候报下警,停止动作。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先吸取一边,掀起来一快,在吸取另一边

网友:
等待楼主试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