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圆盘的设计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8-08-03):
    现在要求设计一个旋转圆盘,弯管用的,这样的结构可以吗?

网友A:
别的不说,就你这螺丝孔位设计都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就你这螺丝孔位设计都不合理

什么意思,螺丝孔位置有什么不合理的,没看懂?

网友:
转速不高可以用,楼上说的连接螺钉从上面安装不是更好吗,方便些

网友:
罗螺钉可能不好上

网友B:
说几个我感觉出的问题
1.锁母应该直接接触到角接触轴承内圈达到锁紧效果
2.角接触轴承下方粉色零件如果按照如图尺寸,轴承保证会转不动
3.轴承盖咋连接的没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几个我感觉出的问题
1.锁母应该直接接触到角接触轴承内圈达到锁紧效果
2.角接触轴承下方粉色零件如果按 ...

谢谢指导

网友:
以前做的转台

网友(点评):
平面轴承够大的。。

楼主:
你这是用什么传动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用什么传动的啊?

气缸 90度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螺丝孔位置有什么不合理的,没看懂?

1.上面螺丝沉头孔应该设计在圆盘上面,从上往下锁。方便拆换
2.下方轴承套孔距设计应该大于轴承压盖外径。也是为了方便拆换
3.你这个圆螺母能锁紧轴承吗?
贴一张我之前做过的一个小机构,跟你这个类似

网友:
这个紧固后转不了的,就是能转,存在干涉,磨损严重啊

网友:
怎么这么设计的?只要中间轴伸出来,再安装或者焊接一个辅助轴,下面加个电机,加几个限位、几个按钮,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带动整个工作平台呢?结构设计的繁琐不说,你让别人抱着那么大的工作台给你把轴往轴承里套?让别人爬到桌子底下给你安装?这个都无所谓,你会说大不了把桌子翻过来。但是!你要想,后期有故障的时候 ,别人怎么给你维修,弯管的现场可是很脏的,别人不会趴工作台底下给你敲锁紧螺母的。而且,轴端是双锁紧螺母吗,如果是,一般人还真不会安装和紧固。因为分不清哪个定位,哪个紧固。但是双螺母这样安装的很少。相互学习啊……可以百度看看那些简易的弯管设备。

网友:
这个图结构上的问题比较多,很多细节都不对,圆盘转不动!轴承的内圈在转动,但是与圆盘连接的淡绿色的零件顶在轴承外圈上,而轴承外圈与安装底座连接,是不转动的,还有轴承的轴向定位零件设计的也不对。楼上几位社友的建议都很好,可以参考他们的建议,好好修改结构。

网友:
初学者,来看看

网友:
用个交叉滚子轴承把你那轴和轴承替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