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2与485用Modbus通信中的问题

楼主(2018-08-03):
现有一款PLC,S7-200CPU222,只有一个RS485口,请问这款PLC能不能支持Modbus通信(在不扩展外部模块的前提下)?我尝试用这款PLC做Modbus从站,用PPI电缆通过RS485口下载程序,完成后,拔掉点看线,将通讯口与Modbus主站相连,最后出现:Modbus从站协议错误代码(如下方图十中所示)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其不支持Modbus通信?

网友:
西门子cpu222可以做modbus主站 数据通信术语,指在基本方式链路控制中,在接到一个请求后,保证将数据传送到一个或多个从站去的数据站。在某给定时刻,一条数据链路上只能有一个主站。

网友:
先检查你的S7-200的版本号是否满足要求?

Modbus RTU 主站库对 CPU 的版本是否有要求,为什么编译例子程序时,会遇到 4 个错误?

Modbus RTU 主站库对 CPU 的版本确实有要求,CPU 的版本必须为 2.00 或者 2.01(即订货号为6ES721*-***23-0BA*),1.22 版本之前(包括 1.22 版本)的 S7-200 CPU 不支持。

网友A:
Modbus 指令库启动后,如何通过同一个通信端口进行 CPU 监控?

Modbus 指令库使用的是 CPU 的自由口通信功能,工作在自由口模式下的通讯口不能使用 Micro/WIN 的 PPI 编程通信监控。如果通信口都已经被占用,可以考虑:

加一个通信模块(如 EM 277、CP 243-1、EM 241 等)扩展出一个编程通信口
中止自由口模式,可以将 CPU 上的模式开关从 RUN 拨到 STOP;或者保持处于 RUN 状态,用程序停止指令库的 Modbus 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bus 指令库启动后,如何通过同一个通信端口进行 CPU 监控?

Modbus 指令库使用的是 CPU 的自由口通信 ...

大侠还精通电控PLC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还精通电控PLC啊,佩服!

佩服有点过度了,这部分内容我现在不做具体工作了,也谈不上熟悉了,更谈不上精通,没有天天玩这个的人懂得多。大的方面知道点,现在也比较懒。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