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异型孔标注中 x改成-

楼主(2018-08-03):
异型孔标注中怎么才能自动标注将 x改成-
例如2xφ5 改为2-φ5
注意是直接孔标注怎么弄,不是手动自己打的那种

网友:
修改孔标注模板文件calloutformat.txt。
一般是安装目录下\SOLIDWORKS2016\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看下选项里指定的地址。
先备份,自己搜索替换一下。

网友:
貌似只有日标的孔可以改,其他标准下所生产的异形孔,都是X,这个好像真没法改。
我用的是2014。
坐等大神。

网友:
1、改底层文件,这个百度里有具体的教程
2、保存一个改后的样式,后续的标注加载这个样式

网友:
X很正常,93年国标后就由-改为X了,solidworks没毛病,反倒是楼主要适应新形势了

网友:
关键不是×和-的区别,是字母太丑了

网友:
应该用X。我的每次都给标-,都是我手改的

网友: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没必要分这么清楚吧,是不是你们领导强迫你改??

网友(点评):
正如楼下说的,有点强迫症的意味....

网友:
楼主典型强迫症啊这是

网友(点评):
的确,就是看不惯x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