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轴、电机座频繁断裂问题

楼主(2018-08-03):
各位朋友,目前电机轴电机座频繁断裂,扭矩和功率经计算都满足使用要求。

电机使用的特殊的工况是这样的:频繁启停。

请问造成这样的现象是那些因素?

网友:
电机座断裂没遇到过 轴断裂遇到过几次 一般是热处理没做好 内部有伤 不同心

网友:
有可能是疲劳或者是启停速度过快造成轴和轴承超负荷

网友:
倾覆力过大造成的吧,启动转速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还是在电机的大小选择上取舍,大了不利于频繁起停,小了就有LZ这种。找个平衡点吧!再加点其它措施。

网友:
要不要加个变频之类的,控制下启停,或者用皮带传动

网友:
频繁启动,冲击载荷太大。检查电机轴和电机机座零件有无应力集中的问题,还有就是上面有社友提出的热处理是否合适?一起检查。

网友:
是100瓦的伺服吧,我也断了好多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