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铝合金价格更低?

楼主(2018-08-03):
请问各位大侠ADC12、AL6061、AL6063,这三种铝哪种价格更低?性能上都有什么区别?打样时和批量时选用哪种材质更加合适?放在户外时做哪种表面处理更加合适?

网友A:
6061相比6063,Si和Mg含量更高,所以6061硬度强度优于6063,耐蚀性能更好。ADC12优于Si含量接近12,所以可以铸造。所以楼主根据产品制作工艺,确定是否选ADC12。如果不是用于海水或附近,耐蚀性方面6063就能满足。价格方面6061比6063高一点点

网友:
ADC12压铸毛坯铝合金多采用这个材料,量大可以选用,但不知道楼主的户外是什么样的环境?

网友(点评):
跟外面的路灯一个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61相比6063,Si和Mg含量更高,所以6061硬度强度优于6063,耐蚀性能更好。ADC12优于Si含量接近12,所以可 ...

这些我知道,只是不知道6063和ADC12哪个价格更高,之后做批量肯定用ADC12直接压铸,但现在要先做一个打样,我不知道6063和ADC12哪个价格更加便宜,ADC12做机加工又是否合适?我已经准备用6063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我知道,只是不知道6063和ADC12哪个价格更高,之后做批量肯定用ADC12直接压铸,但现在要先做一个打样 ...

打样直接用6063  .ADC12脆性高

网友:
6063可以的

网友B:
打样很难买到ADC12的铝合金板材,也不适合机加,其实打样也不用纠结材料的价格的,材料占打样费用的比例很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样很难买到ADC12的铝合金板材,也不适合机加,其实打样也不用纠结材料的价格的,材料占打样费用的比例很 ...

ADC12不适合机加?这从何得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DC12不适合机加?这从何得来的

因为材料难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材料难买。

12/13广泛用于汽摩及通机行业,只是这类属于压铸铝,当然机加属性也是没有问题的,楼主需要的应该不是这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13广泛用于汽摩及通机行业,只是这类属于压铸铝,当然机加属性也是没有问题的,楼主需要的应该不是这 ...

属性肯定没问题啊,不锈钢照样锣,7075都能搞,ADC12/13一般都是压铸的,开模用的材料,极少用于机加,导致这种板材很难买到,所以没人会选择ADC12做样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