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性问题

楼主(2018-08-03):
各位前辈我是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新人想问一下上下模密封走做过过线之类的的么,我用了很多密封条都不行 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啊。慌的一逼!:shutup:

网友:
玻璃胶之类易清理的那种

网友:
不需要经常拆装的,将厚度比槽深0.5-1mm的橡胶条用连接螺栓压紧,并点乐泰密封胶。

网友:
灌胶最靠谱

网友:
点胶是一种方式,还有船用变径模块,专门穿墙用,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是做热熔胶点胶设备的,你们这种可以用车灯胶点胶。密封性杠杠的,想想汽车大灯都是用车灯热熔胶弄的。效果可想而知!

网友:
有专用的密封槽卡条,楼主可以参考选用。

网友:
这好像是测试的治具吧?需要经常开合装卸产品,考虑开模做硅胶密封件,用量小的话自己做模灌几个。

网友:
用防爆格兰头的外面那种方法试试

网友:
你这是气密检测吧

网友:
如果要经常拆卸的话,将你的线上点胶先做一个胶块在用其他密封办法密封胶块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