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磨出来有颤纹怎么解决

楼主(2018-08-04):
怎么解决呢?砂轮也换新的了,还是不行。

网友A:
看下主轴的皮带轮及三角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下主轴的皮带轮及三角带

你的产品转速太快,造成表面烧伤还可以适当调整下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主轴的皮带轮及三角带

三角带看着松了?换新的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产品转速太快,造成表面烧伤还可以适当调整下转速

转速放慢了,出来也是这样的,颤纹挺厉害

网友:
外圆磨是吧,首先检查砂轮的平衡有没有做好,如果没做好肯定会出现这个问题。
                  其次如果砂轮动平衡是好的,那么把砂轮修整一下,砂轮表面是否太钝了。
                  我感觉平衡可能有问题,以前我自己遇到过,平衡打不好

网友:
一般是材质过硬,砂轮选型不匹配,先说说你零件什么材质?硬度多少?用的什么砂轮,多少目数?
楼上有说砂轮钝了,还有砂轮平衡问题,也有可能,磨工连这基本的问题都不会解决也真是没下限了。

网友:
检查一下磨床的平衡吧,如果不会,那还是找专业的人员吧,不要轻举妄动

网友:
主轴不行了。修

网友B:
我碰到的也是动平衡问题或者修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的也是动平衡问题或者修砂轮

动平衡怎么做?

网友:
从图片上看应该是磨削进刀量太大,金属表面已经有烧伤了!

网友C:
材质是不锈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质是不锈钢吗?

38CrMoAL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平衡怎么做?

我们都是去外边做

网友:
找维修工人用千分表打一下主轴跳动。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砂轮和转速问题……

网友:
按楼上几位说的检查,还不行分粗精磨

网友:
是不是烧刀了??进给多了,还是冷却不行,还是动平衡有问题,?都看看

网友:
工艺知识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38CrMoAL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虽然看不出工件长度,但装夹是否顶紧以及中心架在磨削过程中的随时调整好像没人提及,建议排查一下

网友:
我认同1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