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压时工件竖直放置,如何夹持?

楼主(2018-08-04):
现有两个件,如图1

组合之后进行扣压(使用液压口关机),红色箭头为扣压出,
扣压时,工件竖直放置,工件如何夹持?

备注:
扣压想实现自动化,两工件上料,组合都是自动化。组合后两工件是活动的,不是相对固定的。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很容易啊,震动盘上料,夹具夹持一压不就完事了,弄个分度盘也成呀

网友:
这两个零件比较规则,做自动化也相对比较简单,零件采用自动化上料,分度盘旋转移动定位,压铆机压紧组合。

网友:
说的都不错的,楼上的应该是靠谱了.

网友:
两个零件是不是有一段间隙配合连预装校正,然后再紧配压装?这样可以先做自动摆盘机,然后一起压。
如果是直接紧配的话不好一批一批的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