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振动筛排料的时候,如何知道工件经过的数量?

楼主(2018-08-04):
听说有这种仪器
振动筛震动,工件过去了几个能检测到的。
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
做这种仪器的厂家肯定知道   在零件通过的地方加一个计数信号检测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
嗯,加个检测就行了

网友:
再加个长度自动测量呢?价格便宜的约要多少米

网友:
数粒振动器,有专门做这个配套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