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会用属性编辑程序

楼主(2018-08-04):
我的2016版的,有个列表组,需要导入excel文件,可是一直报错,求大神指点

网友:
无效的表格范围,,属性设置里列表的选定范围改下。
或者看下列表的选定范围,然后改表格里的参数,调整到该范围

网友A:
你的格式按照图中提示的格式写好了,注意那个冒号的字节,不要用英文的冒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格式按照图中提示的格式写好了,注意那个冒号的字节,不要用英文的冒号

弄好了谢谢!还要再请教一下,这个表格里的东西和列表组是怎样的对应关系?或者说我该怎样用这个功能?